[AVR单片机] AVR的相位修正PWM有什么特别

楼主(2009-08-18):
和快速pwm出频率外有什么大的区别,他怎么能产生准确的相位

网友A:
我也是刚刚学,好像只是比无修正的频率小了一倍好像,在下初学,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B:
是小了一倍

网友C(2009-10-27):
不清楚,过来看看

网友D:
过来逛逛

网友E:
AVR的相位修正是通过双斜坡实现的,在定时器到TOP的时候会以斜坡的方式下滑,我们可以在定时器到达TOP产生中断的时候修改比较值来产生相位准确的PWM。在单斜坡工作时就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