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有没有三角函数库?

楼主(2009-08-18):
比如我要用arcsin,arccos,要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A:
c语言里有

楼主:
标准C函数库吗?

网友B:
LZ的C语言基础有待提高.

楼主:
AVR里可以直接调用C函数库吗?以前在51里好像不行,不知道在AVR里可以不

网友C:
查找编译器手册,看是否支持。和器件没有什么关系,编译器支持就支持……

网友D:
我用的是ICCAVR编译软件,在安装目录的include文件夹中可以找到MATH.H头文件,看了里面的内容,可以使用你所说的函数!

网友E:
以前在51里好像不行。。。。。。谁说的?

网友F:
我以前使用汇编,现在改C,有很多还是要看的,虽然可以写程序,细节的问题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C是好东西,就是代码效率不高

网友E:
可不是哦,现在的C编译器很牛X的。总体来说,用 C 还是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