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啊指针问题。

楼主(2009-08-18):
问题:
1、int  *p=NULL;
    *p=100;
NULL是一个宏定义,定义如下:#define  NULL  0
我这样理解:第一句句的意思是定义指针变量p,p指向0x0000这个地址,第二句的意思为给0x0000这个地址赋值为100
2、假如我现在想让p指向0x0010这个地址并赋值为100,为什么我这样写会出错:
int *p=0x0010;   *p=100;

但改成如下int *p=(int *)(0x0010);  *p=100;  这样编译后测试正确。

从道理上讲,int *p=0x0010;  应该也是可以的把?为什么写成NULL就可以,写成0x0010就不行?!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写:
int *p;
  p=10;
  *p=100;
这是C语言的语法。

网友B:
因为考虑到不同的存储空间,指针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地址偏移,还要包含存储空间信息。

这点在嵌入式系统中更是普遍,比如:
Keil中的执政就是3个字节的。

网友C:
2# chen3bing 这样的写法依然错误!
NULL之所以行,因为定义了#define NULL    ((void *)0),我是在visual Studio 下编译的

楼主:
#define NULL 0
OR
#define NULL ((void *)0)

好像是按照第一个方式定义的吧?如果按照第二句定义似乎还好理解点。

好像指针不应该直接给値!

TO XWJ:
怎么包含存储空间信息?AVR PIC 下举个例子吧?!不是C51

网友D:
指针是有“类型”的!必须符合强制类型匹配。

楼主:
int *p=0x0010;

如上这样的定义已经确定了指针变量的类型了把?

至于指针本身的数据类型是由编译器自己确定的把!?

请HWM和XWJ等大虾指导指导,俺一看到这样的强制转换和函数指针什么的就发晕了,看书也看不懂啊,哪个大侠能不能写个入门型读材。

拜托了。

网友D:
“0x0010”的类型和“p”的类型不符。

楼主:
啊,那为什么直接写NULL可以呢?

NULL也是一个数值啊。

网友A:
踢球老越位老兄,我那样写在C51下编译调试是正确的。

网友D:
回楼主: “0”是一个特殊的玩意儿,可以作为“空指针”——即“NULL”。那东东没心没肺没类型。

网友E:
回楼主: “0”是一个特殊的玩意儿,可以作为“空指针”——即“NULL”。那东东没心没肺没类型。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个解释好!

网友F:
我们教授也没讲明白,还是毕业后自己弄懂的。
0x0010叫作匿名指针或者抽象指针,可以查查清华教授写的单片机C方面的书。

int  *p=0x0010;   //实际上说明的是:右值0x0010是一个int类型,而不是指针类型。
相当于类型int X=0x0010;  // 等效于X=*p=0x0010;
也即表达的是: *p=0x0010;  //int数值0x0010.
上式等效于   &*p=&0x0010;

即   p=&0x0010;   //p是地址&

与LZ希望表达的 p=0x0010; 大相庭径了。

正确写法:
int data  *p;
p=(int data *)0x10;
*p=100;

或者:
#include<absacc.h>
DBYTE[0x10]=100;

网友D:
楼上:严格来说,强类型匹配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语法不容许),至于其他杜撰出来的“语~义~解~释”(原谅这种写法,否则会被戴绿帽的)没有实际意义。只有0(NULL)除外。

网友G:
原因就一个,大家都说了,0和其他的数不一样,那不一样 你就别放一起比。
   那为啥不一样呢?这是编译器决定的,不是个人决定的。你用这个编译器就按规矩来。

网友F:
转了半天,LZ说的是对的。0x0010就是个地址。只是匿名指针0x0010 一定要加上存储类型data/xdata等等。(不加有警告,也能运行。)

void main()
{
int data *p=0x0010;       // 和p=(int data *)0x0010;  一样
*p=100;
while(1);
}

网友H:
编译器定的规则,你只能去遵守。

例如VC里变量可以随处定义(函数长的时候可读性强),但Keil,IAR里都不行……

楼主:
我们教授也没讲明白,还是毕业后自己弄懂的。
0x0010叫作匿名指针或者抽象指针,可以查查清华教授写的单片机C方面的书。

int  *p=0x0010;   //实际上说明的是:右值0x0010是一个int类型,而不是指针类型。
相当于类 ...
引用 网友F:

你这一段又把俺弄晕了。
俺的意思就是:把RAM空间的0x0010这个地址放到指针变量里面去,例如int *p=&a;
这句的意思是把变量a的地址放到指针变量p里面,也就是指向a,但a的地址也就是一个数值,所以我想为什么不能把数值赋给指针变量p呢?!
但我这样写:int *p=0x0010;在很多编译器下都是不能编译的。

楼主:
请问18楼,编译器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规则是怎么样的?!

怎么没有什么书讲这个东西?!

网友F:
回19楼。加上* const   p试试。C51 正确。

void main()
{
int data *const  p=0x0010;
*p=100;

while(1);
}

有书上讲。《C语言详解》指针部分。

楼主:
为什么要加CONST?

没有道理的啊,指向的是RAM区,而且RAM区这个地址上的数据也不是常数,为什么要弄出CONST呢?

不解。。。

网友F:
关键是:加了const以后,通过了吗?

如果通过了,再说其中概念。

如果还是没通过,任何概念都是没道理。

不过,C51加不加都一样。但是你说其它编译器通不过,也许按照ANSI C,应该说明const指针。那么其它编译器是不是更严格遵循ANSI C 标准?请告之其它编译器编译结果,通不过提示的是何种错误或警告?

网友F:
再说明一点:const 并不一定是定位code区。例如:

const  char   data   arr[ ]={1,2,3,4,5};

就是在data区定义的常数数组。arr 也是const常量指针。

楼主:
回19楼。加上* const   p试试。C51 正确。

void main()
{
int data *const  p=0x0010;
*p=100;

while(1);
}

有书上讲。《C语言详解》指针部分。
引用 网友F:



经过测试,编译通不过,测试的编译器是PICC和IAR,都提示错误。

楼主:
CONST只表示是一个不变化的常量,但没有规定是否一定放在ROM区,也可以放到RAM区的。

网友F:
书上(关于ANSI  C)讲得很清楚了:    --摘自《C语言详解》P256  指针初始化
    ......
    指针对象一般不要初始化为除0之外的(注意包括除NULL之外的--冷漠注)其它整数值(直接量),例如,一般不要使用说明:
     int *pi=10000;     // 冷漠注:如若允许,那么 int *pi=10001; 也被允许?--不在整数边界。
    因为从10000号地址开始的若干个字节中并不一定刚好就分配给一整数对象。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除外,比如要存取某个存储单元的内容时。(冷漠注:存取某个(单个)存储单元....)
    .............
    为安全起见,在说明一个指针对象时最好将它初始化为一个确定的值。如果在说明它时还不能确定它所指向的是哪个对象或函数,那么可以把它初始化为NULL(即0)。例如:
    long  int *pli=NULL;    // 终于找到出处了。--冷漠注。

    在说明全局指针变量(extern)和静态指针对象(static)时,若未带初始化部分,则这些指针对象的值均被(编译器)初始化为NULL。但对于局部指针对象,在说明时若未带初始化部分,则该指针对象的值是不确定的,即必须在说明时显式指明其初值,其后再具有确定的值。

    一个指针的取值范围应为机器所有可用内存的地址,但并不是所有内存地址都可以作为任一指针变量的值。(注意这里的概念。--冷漠)。指针对象的值 必须是属于该指针变量指向对象的类型的某个对象的地址。例如:一个指向整数类型的指针值不得是分配给一个浮点类型对象的内存单元的首地址。(所以LZ必须指明0x0010这个首地址属于何种(存取)对象类型。--冷漠)。
    因此,指针变量可取的值是随着实现的不同、执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每一种类型的指针变量都有一个特殊的值NULL。NULL是一个定义在头文件stddef.h中的宏,用于定义一个空指针。空指针表示指针不指向任何位置(而不是LZ 理解的指向0地址。)NULL实际上是一个整数常量,其值为零(理解为空值)。NULL值是有别于指向具体对象的指针值的特殊值(空指针标识符)。

——以上摘自《C语言详解》

至此概念讲的已经很清楚了。若要说明一个指针初值,先要有一个具体类型的对象(以指向)。例如:
   int  a;   //对象说明在先。
   int  *ptr=&a;    //指针初始化在后。

但是如若在指针说明时还没有任何对象所指向,--像LZ那样,那么可以初始为空值,即:
    int  *ptr=NULL;    // 并非指向0地址。NULL是不能作为实际指针使用的空指针值。
如若希望像LZ那样把RAM地址0x0010 说明为指向int变量的指针,则可以在初始化之后,在程序中定义:
    ptr=(int *)0x0010;
或者在说明初值时,指明(未来对象)地址类型:  int *ptr =(int *)0x0010;   // C51  int data *ptr =0x0010;  已经足够信息。

网友F:
严格按照规则的写法:

#include <stddef.h>

void main()
{
int data *p=NULL;
p=(int data *)0x0010;

*p=100;
while(1);
}

应该在所有编译器下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