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激光头做音频示波器,求救

楼主(2009-08-18):
我想用激光教鞭来做音频示波器,要求不高,只要能表达出波形来就可以,是用来做音响的气氛点缀用。这里只是抛砖引玉,还望各位大虾集思广益帮帮我!谢谢!

网友A:
机械扫描速度跟不上

网友B:
原理上很简单,但制作执行机构非常麻烦,需要适当的机械加工手段和支出。理论上,执行机构用动圈式直线电机最简单,但这种电机根本买不到,只能在常规执行元件上想办法。
一种思路是用电磁铁,但要做好不容易,对整个运动部分的重量也有严格限制。另一种思路则是可行的,用普通电机带动激光头旋转,然后将此装置放到另一套电机上整体在正交方向上旋转,供电、控制、位置传感等用电刷实现,如此即可构成扫描系统,然后用软件控制激光头即可。

楼主:
只要能会行出来就可以,不是真正的示波器。说了是音乐点缀而已,有点像音乐喷泉的概念。我见过国外的喷泉会随着音乐跳舞,那些动作几乎和人跳舞一样,相当漂亮。我这里只是简单的把起伏不定的音乐用激光在墙上画出行来机壳。我想过用机械扫描,但是会觉得比较复杂。

网友B:
音乐喷泉是通过控制喷嘴方向和水压实现的,二者执行机构不同,没有可借鉴意义。

楼主:
我的思路比较接近“CHUANYANG"的。这个结构看来也不会简单。先谢谢6楼。希望还有其他朋友有更好的创意!

网友B:
有点机械加工方面的”难度“而已,主要是电刷和触点的制作及安装支架方面的加工,有台车床和铣床俺自己就可以搞定。

网友C:
可以利用反射镜来做,参照喇叭的原理,镜片用金属膜做,因为重量很轻,频率响应对音频信号来说问题不大,声音改变镜的反射角度,使激光在Y方向产生偏移,而X方向也可以用同样的原理,用锯齿波来控制,相当于示波器的X轴扫描信号。

网友D:
LS 正解。
其实就是应该用音圈电机来改变反射角,而不是用机械方式去直接驱动激光头。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找个低音喇叭,把反光镜一边穿个轴或者固定在细弹簧上,另一边用活动的方式顶在喇叭上就可以了
够简单吧???

楼主:
我试过了,用喇叭直接驱动镜面反射的方式不是很好。因为喇叭的行程毕竟不是很大。用机械结构通过喇叭驱动镜面方式再反射应该能行,利用机构来放大喇叭的行程。刚我做的是利用喇叭通过棉线驱动激光头(利用杠杆原理放大喇叭的行程),效果还可以。但是这还是实验,X轴的问题还没有想好如果处理,这个也牵涉到回扫时的消隐问题。看来一个小小的想法还牵涉这么多的机光电的问题。呵呵,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D:
低音喇叭的行程已经够大了,角度只取决于你的固定点到轴的距离
至于行扫描,老x以前玩过8棱的棱镜,上次回家还想找出来再玩玩,好不容易从一堆箱子底下翻出来,一看:长霉了:Q
郁闷死了....:(

网友B:
呵呵,用扬声器代替动圈式直线电机体积实在太大了,机构连接起来的强度也比较有限,磕碰一下就受不了。俺前面说的电磁铁法也是出于跟动圈直线电机法一个路子,常见激光条码扫描器的光路输出系统就是这么做的,反射镜靠电磁铁驱动以一定频率振荡,两个这样的系统即可组成面扫描,用棱镜(包括折射光路和反射光路)的话还可以用旋转法实现(在条码扫描仪项目上,我准备论证棱镜旋转法的性价比,以决定扫描头的最终方案),但问题是在业余条件下,要么电磁铁反射机构不好手工制作,要么棱镜找不到现成的,毕竟楼主不是在做产品,所以相对而言用双正交电机旋转法应该是最简单的,关键是机械加工部分最简单,而且做出来肯定比用扬声器的体积小,机构的强度和使用寿命也足够。当然,做产品的话就截然不同了,但仍有个电磁铁法和旋转棱镜法的性价比选择问题。

网友E:
最早的示波器(还没有阴极射线管的年代),是用反射镜粘在两条金属丝上,反射镜置入强磁场中,电流通过两条金属丝,方向相反。实际上,两条金属丝就是一匝线圈兼复位弹簧。反射镜当然随电流而振动,在角振幅不大时,反射光点位移与电流成正比。
这种示波器也可以记录,是用胶片在屏幕前匀速移动,然后冲洗。十几年前我在北京供电局还看到过这种示波器,仍然在使用,旁边就是冲洗底片的暗室。
反射镜和金属丝的转动惯量可以做得很小,所以该系统(机械振子)可以工作到相当高的频率。

网友C:
老x说的8棱的棱镜转动扫描的方法也很好,以前拆过一个条码扫描机,就是用这个方法的。

网友A:
参考硬盘里磁头的无铁芯执行电机,那个反应十分的快,而且定位十分的准,带载能力还不错

网友F:
http://elm-chan.org/works/vlp/report_e.html

旋转反射镜,可以参考这个日本人做的
very cool

网友B:
呵呵,别忽略了楼主是“业余制作”啊……

网友B:
仔细考虑了一下,用正交双电机带反射式三角棱镜和光栅挡板的办法应该比电刷直射式的机械加工简单点,三棱镜用木质或金属质的三棱柱上粘接薄玻璃镜制成,同轴的光栅挡板用塑胶卡剪出来用于提取同步信号,这个方案类似于俺打算验证性价比的条码扫描头的结构。

网友G:
LSdx说的喇叭挺好的呀,一般中间都有个镀光的半球芯,找好角度,激光打在上面,反射后应该可以,半球面有放大作用,不要有多大行程,反射后在墙上会有较大的行程。

网友B:
呵呵,有些事情不能想当然的。

网友H:
看到小日本有DIY激光投影,自己手工绕的电机,很牛。

网友B:
那需要工具支持,虽然现在配一套合手的工具不难,但不是每个电工都舍得花那笔钱的。

网友I:
激光偏转是成熟的技术。
可不可以采用,要看你的要求,成本、距离等

网友H:
人家也简陋工具做的哦,CHUNYANG,连班子都是洞洞板...

网友B:
楼上,不是指电路这块,是指机械零件部分,工具是对付机械加工的,你没有合适的夹具,你把小镜子往电机轴上固定试试?而且电机本身也要固定安装,所需零件没有现成的时,就需要用工具自己加工了,没有适当工具,在塑胶板上打个空都不行,更何况可能遇到的金属加工。

网友D:
是的,凡是涉及到机械、结构方面的制作,没有加工条件的话真的很头疼.

楼主:
已经买了一个三棱镜,准备用三棱镜和其他的结构来作,目前的初步顶的计划是三棱镜和硬盘里面的电磁铁(应该是xingcheng继电器吧),过两天去深圳买零件。前几天用的激光发射是市面的激光教鞭,没有多久就老化了。

网友J(2014-02-19):
这不是~~~激光投影机的活~~~~

网友K:
用两套棱镜系统就可以,可以参考打印机的激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