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总是收发包不稳定, 谁能给点提示

楼主(2009-08-18):
发包发多了,总是丢包,

电路用的是16C554扩展出的232然后转485,

处理器用的是2812

可是现在的问题:测试稳定性的时候,连续发包,发现连续发包50包以上的时候,总是丢数据, 这是咋回事

网友A:
先将485总线甩开直接用TTL短距直连测试,如果没问题,则问题出在485链路上,就此继续详查;如果还有同样问题出现,则检查软件工艺包括对16C554的控制软件部分,二者必具其一。这叫“故障隔离法”,将故障隔离在独立区域,一步步缩小故障可能存在的范围,然后,善于观察的话,问题可以很快解决,此法硬件、软件均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