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有没有Windows程序转linux程序的程序?

楼主(2009-08-18):
任何Windows下运行的程序,都可以直接处理成可在linux下运行的程序,够牛吧,哈哈!

网友A:
貌似linux下有虚拟机,可以运行win下面的程序。。。。。。

网友B:
呵呵,linux下有虚拟机,可以运行win下面的程序;
Windows下也有虚拟机,可以运行linux下面的程序哦~

这些牛人们已经帮我们搞定了;P

楼主:
这个还是有兼容性问题吧,要是都能运行,谁还买Windows呢?另外这个虚拟机有产权问题没?微软不追究?

网友C:
程序是不能直接转换的,原代码则只需符合特定的规范就有可能能够经重编译后适应其它操作系统,有时需要做适当的修改后重编译。直接拿来就用可以通过“虚拟机”程序实现,但虚拟机有兼容性问题,不可能做到100%的适用性,特别是虚拟运行大型软件和强实时性软件,而且对系统的资源要求更高,软件执行效率也会下降。关于版权方面,虚拟机是应用程序,跟操作系统供应商无关,只要虚拟机本身和应用软件是合法的,就不会有人来追究,就是追究也是虚拟机版权人和应用软件的版权人来追究,还是跟操作系统供应商无关。

网友D:
操作系统间的移植不会很容易的,即使大家都是用纯c写的也会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应用层,还要适应不同的framework,修改调用模块接口,比如说windows有几千个系统调用api,而linux只有三四百个,所以肯定不可能拿过来就用,即使是linux的代码,经历一个主版本号变动,都得做不少修改。

网友E(2009-10-13):
就是wine啊, ReactOS以及马德操的兼容内核

网友F(2009-11-26):
要直接运行,那你得有一套完整的赚容API,哈哈,那你够牛的,你写成了自有版权的完整的操作系统了!
你开个ms2公司吧。

网友G:
windows下的程序,确实可以在linux下直接运行。
类似wine 的东西很多。

网友H:
用跨平台的语言写不就行了?
JAVA,还有MS的那个.NET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网友I:
我觉得乐乐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程序源代码写好了,然后编译一下,编译结果了,即可以在WIN下跑,也可以在linux下跑!

哈哈,如果真这样了,那还分什么WIN和linux了?

网友G(2009-12-30):
那就是java,php之类的。

网友J(2010-02-09):
从Linux到Windows比较容易

网友K(2010-03-12):
有各种虚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