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网络系统设计] LWIP客户端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9-08-18):
大家好,我这边在板子上做了一个TCP客户端。
    问题:板子上的TCP客户端如果比PC上的服务器先运行的话,连接是不能成功建立的!反之,连接则能建立!
    我调试了一下,发现在连接不能建立的时候,程序在sys_mbox_fetch()里面循环,这个是客户端在建立连接的时候调用的一个任务。也就说说客户端任务并没有被阻塞,而是在死循环里!
    感觉有三个函数的移植有点问题:sys_arch_timeouts()、sys_arch_mbox_fetch()、sys_mbox_post()。
    那位朋友可以帮个忙啊!先谢了!

网友A(2010-08-12):
请教个问题:我在lwip客户端中,若先开PC服务器 再运行MCU程序可以连上。但先运行程序后开pc服务器就连不上了,该怎么做? 好像那个netconn_connect()是一直阻塞的,对这块不太明白

网友B(2012-01-16):
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