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电子相框,请高手们给些建议~~~

楼主(2009-08-18):
这两天突然有个想法,想做一个电子相框。粗略的考虑了一下,觉得想法可行,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PC里jpg格式的图片如何编码发给单片机?或者可以将图片拷到SD卡中,单片机直接读取?jpg格式图片的大小有没有影响?单片机如何控制彩色液晶LCD?用串口发送好还是用并口发送好?
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有人用过NEC的单片 机没有呀

网友B:
汗!
LZ怎么这么多问题?

1、建议用FAT文件系统,直接用读卡器在电脑散拷了;
2、单片机直接读取,当然可以,不用文件系统的话电脑上就麻烦了;
3、文件、分辨率当然不能太大,最好不要缩放就能显示,不然一个慢;再个单片机哪来那么大内存缓冲呢?;
4、单片机如何控制彩色液晶LCD?——自己上网去搜索!建议买CPU屏
5、随便,理论上并口快一些,但如果没处理好的话...

LZ好友很多东西要学哦~~~~

网友C:
学习的话,建议用ARM来做, 只是玩玩的话,大把的成熟方案可用,ESS,ATMEL,AMLOGIC...

网友D:
是该用ARM+linux来做,跑个图片浏览器软件就行了。想DIY可以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