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2信号量

楼主(2009-08-18):
OSSemPost()和OSSemPend()必须成对使用吗
还是OSSemCreat()后,用OSSemPend()也可以

网友A:
yong

使用共享资源时OSSemPost()和OSSemPend()必须成对使用,获取资源控制权用完之后要释放出来。
如果是用于任务间的通信那就不一定了
OSSemCreat()是申请一个事件控制块,像malloc一样总不能老申请吧!

楼主:
假如用于任务间通讯的,一但信号量建立后,等待它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就能立刻得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任务是等待这个信号量的唯一任务(因为没有post),那么这样做只是为了让那个任务等待信号量的建立?

网友B:
“如果是用于任务间的通信那就不一定了”,我不知道他的理解是否正确。
个人理解,在任务通讯中,只有先创建信号量OSSemCreat(),随后任务A中有OSSemPost(),任务B中有OSSemPend()。
这时,只有当A发出POST后,B才能接收到并进行下面操作。

网友A:
我是说在任务通讯中 OSSemPost()和OSSemPend()可以不成对使用
比如可以有很多个任务等待一个信号量

网友A:
回复 楼主:

信号量都还没建立 怎么可以等待这个信号量?
只要信号量的计数值大于0,任务一Pend就可以立即得到,并将计数值减一。
计数值等于零,任务Pend就挂起(或延时挂起),只要另一个任务有Post(计数值加一)等待该信号量优先级最高的就可以马上得到了(并将计数值减一)。

网友C:
OSSemCreat(),OSSemPost(),OSSemPend()。
这些不是都和我们生活很接近,就像我们小时候去偷果子,路边要有人望风吧?还需要个人在果园和路边望风的通信吧?于是为了,路边望风的能在远距离通知我们跑。我们就做了面旗帜。
Creat,就等于做了面旗帜,
Post,就等于摇旗帜,表示来人了。
Pend,就等于望风的,看见旗帜摇头,马上告诉我们跑人。
不做旗帜,我们也没东西摇,光做面旗帜我们,没人在路边守着,当然也没人摇,旗帜不会自己跳舞的。
光有人摇旗帜,没人注意旗帜的动静,我们也不知道有人了,马上跑。
信号量和旗帜一样是用来通信的,要想偷东西不被抓,所以3步都需要协调好,
要想任务正常工作,并且能和其他任务(或者中断程序)通信,信号量也要使用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好可爱,学习了

网友B:
呵呵,感觉7楼的解说很形象。

网友D:
我来正面回答一下你好了。你可以看看ZLG的深入浅出LPC213X的下册,6.6节,信号量的使用,CREATE之后,马上就可以等待PEND。
PEND之后,即你获取了资源,使用完,当然要POST,释放掉。这是常规做法,难道你还真有只执行一次的任务?即使有,也释放掉好了。
目前学习RTOS,暂时只找到深入浅出LPC213X下册有些例子和注释,比较实际,有没有好的实例,大家能指引一下。没人带,自学太累了。

网友E(2013-06-19):
引用 网友A:
3# ciniao

信号量都还没建立 怎么可以等待这个信号量?

请教一下:

POST函数不是每次调用都会讲Cnt减1,而是当等待信号量任务列表为空时,才将PCnt减1的。
当任务栏列表不为空,POST好像不对Cnt操作吧,而是直接调用OSSched().

网友E:
引用 网友C:
OSSemCreat(),OSSemPost(),OSSemPend()。
这些不是都和我们生活很接近,就像我们小时候去偷果子, ...

求指教
如果,在启动多任务后,系统开始执行优先级最高的任务A,此任务A创建一信号量为0,然后,调用pend函数,此时,因为等待事件列表为空,且信号量为0,任务A将在pend函数中将此任务A挂起,且加入等待事件列表,并且调用任务调用函数,开始执行下个优先级最高的任务B,在任务B中调用POST函数,因为等待事件列表不为空,POST不对信号量做加1操作,而直接将等待事件列表中优先级最高的任务A,列入就绪表中,然后调用任务调用函数,开始执行任务A,而这时从任务A的何处开始执行呢?
一、重新执行一遍任务A中Pend函数,这似乎不正确。
二、紧接着任务A执行任务调用函数处执行,
三、跳过Pend函数,执行Pend函数下面的指令??

求详细分析。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