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率低和什么有关

楼主(2009-08-18):
驱动ic是ILI9163,128*160的彩色屏。显示时能明显看到一行一行的扫描,请问这个扫描率低和什么有关?以前用的黑白屏要设置bias参数,而这个彩色屏没看到要设置这个参数,第二个请问bias是个什么参数?它会影响到扫描率吗?

网友A:
楼主的屏很小啊,不知道MCU是否为单片机?
看到一行一行的刷新,相当于把视觉效果整屏刷新的动作放慢(延时)。
主频低,或者数据读取、处理、显示过程效率低,检查算法或者是否有延时。

bias,称之为偏压比,LCD的驱动波形由几级电平组成,为防止对比度不均匀,在不点亮象素对应的电极上仍加有一定电压,这对降低点亮象素产生 的交叉干扰和防止对比度不均匀很重要。LCD中非点亮象素(非选点)的电压有效值与点亮象素(选择点)电压有效值之比(1/n)称为偏压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土匪。屏是1.8"的,MCU18F6720,4MHz,单指令周期是1us。是主频太低造成的吗?

网友A:
多少位色,16?和分辨率,要求的刷新速度?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或许你什么地方加了延时

为什么只有 4M主频?

楼主:
16bits per pixel。160*128的分辨率。4M是原来设备上就这么大,这个改动太麻烦了。

网友A:
会慢  但不至于很慢   哪里你用延时了吧    查查程序,时间主要消耗在哪里了

楼主:
驱动ic提供的控制命令中有一个是"Frame Rate Control”,我把Frame rate设置成了61.7Hz能看出速度慢,设置成了148.8Hz看着还是慢。一般的彩屏帧率是多少啊?

网友A:
楼上问题原因找到了吗

楼主:
没找到原因啊。
可能是主频太低吧。我大概计算了一下,160*128=20480像素点,每像素写2次,则需要40960次,每次写入要8条指令,这样计算下来,写完全屏就要327680条指令,全部按单周期指令计算就是327680us,即0.3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