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 winter 一个平级设计工程里可以有两个PCB么?

楼主(2009-08-18):
大家好,我现在用altium design winter 做东西,在用的时候呢一个工程里有两个原理图,我想在这个工程里做两个PCB,然后让两个原理图可以分别生成网络表,然后分别更新两个不同的PCB,这样可以做到么???
   请高手指教啊,如果没看懂还有附图在下面啊

网友A:
直接更新就提示你更新在那个PCB板上的 ,你直接选 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那样做的啊,结果还是不行啊。好像只有第一个生成的网络表有用,即使选择了更新第二个,出来的全都是错误

网友B:
这么搞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还不如分两个工程做,
要是两个板都要拿去打样,
不如做两个sub sheet,拼一个板。

网友C:
楼上说得是道理。楼主没事找事烦。

楼主:
哦,你说的是在一个pcb里分别做两个小板是么??具体怎么做啊??生成网络表时是用那个netlist for project是么???那样是不是把两个原理图的网络都导入了一个pcb里啊???

网友C:
分别用两个工程设计两个不同的pcb。
设计完成以后,再新建一个pcb,把前面两个pcb都拷贝过去。

网友D:
我都是一块板子一个工程的。几个相关的工程放在一个WORKSPACE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