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运行中程序被意外改写

楼主(2009-08-18):
有个用AT89C2051做的产品,程序运行正常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经常被意外修改程序
要退回原厂重新烧入程序才能恢复正常工作

产品有4个1.5伏电池供电,经过7805稳压
工作时会经常硬启动,工作时可能在5分钟左右会掉电再重新启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第一次碰到,现在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源和外部接口共同导致的问题。
用4节干电池供电是无法令7805正常工作的,7805需要至少7.5V的稳定输入电压,但电源问题会导致MCU频繁复位,MCU的写入/擦除时序又跟复位后的IO暂态有关,只要这时凑巧进入编程态(具体见器件手册中的相关部分)并且外部存在瞬态高压耦合至RST/Vpp引脚的话(AT89C2051需12V的编程电压,仅破坏程序的话不需要这么高)问题自然就出现了。这是典型的设计问题,是对楼主不好好看器件手册的惩罚。

网友B:
电源问题

网友C:
不须要7805.2051的工作电压是2.7~6V..如果真的要对电源做点什么,加个齐纳二级管就行了吧..

网友D:
问题还是出在,上电和下电的瞬间。

网友E:
不须要7805.2051的工作电压是2.7~6V..如果真的要对电源做点什么,加个齐纳二级管就行了吧..
引用 网友C:

电源上加稳压管?真想得明白

网友F:
用到电池的产品怎么会选AT89C2051?一开始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