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继电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09-08-18):
我们团队做了个课题 其中用到了继电器来做自动分档的功能。控制板单独驱动继电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把继电器放在整个系统中去,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了。我们用的是ARM-2148的板子,继电器是5V的。整个供电都是在一起的。用的是自己做的一个直流稳压电源。
   继电器的接法如下图、

网友A:
线圈通过的电流太小,没**常吸合?把三极管当开关使,可以试试9012/9013

楼主:
继电器吸合,断开都没问题啊~~就是他工作的时候对ARM有影响 程序都飞了!!!

网友A:
法 正 也过滤?。。倒塌了。。

网友B:
删除,去这里看原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29372-1-1.html?836730

网友B:
只是感慨:
当一个时代,人们连真 善 美都不敢谈的话,那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楼主:
扯远了吧?!

网友C:
当一个时代,人们连真 善 美都不敢谈的话,那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网友C:
你算一下继电器工作的时候的电流,你的电源是否超负荷,还有继电器的电源和ARM的电源用磁珠隔离,并在ARM的电源引脚加滤波。。。。继电器在工作的之处电流很大。。。

网友D:
1、电源一定要隔离,切记
2、与洗碗机一起诅咒敏感词

楼主:
谢谢!那需不需要用光电耦合器?

楼主:
还有诅咒敏感词我也加入!!
  初来乍到~~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D:
干扰可能透过信号途径,也可能透过电源途径,去干扰MCU
上面有朋友提到磁珠就是隔离电源的一个法子
你可用2个独立电源测试,确认干扰到底是哪个途径过去的.

楼主:
查清楚了 干扰不是从电源来的
是通过IO口对板子产生了影响
怎么解决了?
要用到光电耦合嘛?

网友E:
触点打火会导致程序跑飞,并个RC火花抑制

网友C:
查清楚了 干扰不是从电源来的
是通过IO口对板子产生了影响
怎么解决了?
要用到光电耦合嘛?
引用 楼主:

IO口对板子产生了影响是什么意思,还有你的程序不能正常工作时什么意思?是经常复位吗?

网友F:
继电器的电源与MCU的电源最好不要共用。单独用,或者用光藕隔离一下!

楼主:
回16楼 可能是我表述有问题
我想说的是IO口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导通 而继电器导通后通过这个口对ARM版产生了影响
因为我们用到了液晶屏来显示图形。。。接入继电器之后 液晶屏显示全为乱码  不接的话显示正常

网友C:
回16楼 可能是我表述有问题
我想说的是IO口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导通 而继电器导通后通过这个口对ARM版产生了影响
因为我们用到了液晶屏来显示图形。。。接入继电器之后 液晶屏显示全为乱码  不接的话显示正 ...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干扰是不会通过IO口串到CPU内部
你的乱码指的是什么?花屏,还是本来显示一个汉字,却变成了别的码。。。。
这有可能是继电器的干扰直接影响了液晶屏,你的液晶屏的供电也要和继电器隔离,并在液晶的电源口要加滤波,我以前遇到液晶花屏,就是因为液晶的电源没处理好。。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继电器单独供电,控制信号通过光耦隔离。。。
还有你自己做的稳压电源可能功率不够,你要计算好工作时的峰值电压,留出足够的余量,一般的线性电源的功率不会很大,要做大需要很大的变压器,可以用开关电源。。。

网友G:
楼主的意思确实很难理解。
我感觉比较可能也就上面一直在讨论的2个问题,火花和电源。
其实,火花到不一定存在,从图上看他的触点没什么负载,只是点了一个LED;如果1N4007没接,那线圈产生的高压就难说了;
而电源容量不足也很致命,楼主不会没有测过吧?是否可以跟踪一下继电器动作过程中的VCC。
也许,这些都没有,只是楼主的系统的抗扰性实在太弱了,线稍微接长了就不行了?

要出问题的时候,加光耦、隔离电源、磁珠都是没用的,一个最普通的继电器驱动难道还要采取这么复杂的措施吗?

网友H:
这种情况,可以先观察继电器动作时电源情况。

另外,我觉得LED最好还是并联到线圈上,不要接到继电器接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