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电流,查板坏,图用管子用什么型号代替?

楼主(2009-08-19):
好像是驱动的对管。一个PNP,一个NPN,均坏。

楼主:
没有人知道中 功 率的对管型号吗?高点的电压的。

没有人知道中 功 率的对管型号吗?高点的电压的。

网友A:
屏蔽什么字呢?

楼主:
中 功 率3个字连在一起就变为**率 (**率)

网友B:
该死的轮子,tmd 驴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