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颜色?

楼主(2009-08-19):
(无正文)

网友A:
光谱分析

网友B:
有现成的色彩传感器,除了IC还有工业上用的,拿来就可以用!
不过你干啥要分每一根线?

网友C:
没有便宜的办法,问题是楼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想想是否有别的方法可以绕开。

网友D:
光谱分析不可以,
因为是三原色混合生成的,不是纯色。
其实偶们看见大绝大多数人工颜色,都是三原色合成的,为了欺骗人的眼睛,都不是纯色,
包括各种显示器,CRT啊,LCD啊,LED啊,等离子啊,
包括各种打印机,印刷品,照片等,
包括各种摄像机,数码相机等,
如果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东东都不是再现原来的颜色。
可以想象,别的物种在电视或照片里面看见的东东,跟实际的东东色彩有很大不同。

网友E:
视觉识别.
LABVIEW里有个应用案例,汽车厂家用来分析保险有没有插错.

网友F:
jiqi shijue机器视觉  可以的

网友G:
3楼、4楼正解,但不太赞同5楼的

不是纯色就不能分辨?难道就不会按照混色比例原则来判断?

网友H:
jiqi shijue机器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