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或门的问题

楼主(2009-08-19):
我用的74ls32, 加电后,输入端悬空时,测得电平为1V左右,输入端加了10K的下拉电阻后,电平依然为1伏左右,为何不接近零呢?
跪求大侠帮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你输入端还是悬空的呀,所以造成接下拉电阻后还是维持悬空的电平哦!

楼主:
通过电阻接地了,为何还是高电平?不明白呀
是这样的:
在输入端加了个下拉电阻,输入端 通过一个开关 接5V电源 ,
目的: 当开关闭合时,输入端是高电平(5V),当开关断开时,输入端为低电平。
有何不妥?

网友B:
输入端电阻太大

楼主:
那么 我该如何做才能实现:当开关闭合时,输入端是高电平(5V),当开关断开时,输入端为低电平。
谢谢

网友C:
开关接地,输入端接1K上拉电阻到5V

楼主:
非常感谢,好人多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那样实现的是开关闭合是低电平了,断开是高电平了.
应该是开关接5V,下拉电阻吧.

网友A:
你最好去查下TTL电路如何构成的或门,这有就知道原因了,侯你佳音!

网友E:
怎么开关直接接门,也不光隔下

网友F:
楼主用的是74LS32,是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这类芯片输入悬空时是高电平,而且输入端必须加较小的电阻到地才能够使输入为低电平。
CMOS工艺的芯片,输入悬空时电平不定,但加相当大的电阻到地或电源即可使输入端电平确定为低电平或高电平。这是因为其输入电阻非常大。
LS系列属淘汰产品,新产品应该换高速CMOS工艺芯片。

楼主:
问题 解决了
谢谢大家!
方案;
开关接地,输入端接1K上拉电阻到5V
尽管实现的是开关闭合是低电平了,断开是高电平了,对我来说,只要开关能切换状态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网友F:
对TTL芯片来说,输入端接1k上拉电阻没有必要,不接也工作,不过接上抗干扰性好一点。

网友G:
1、TTL并不是待淘汰的,TTL有它固有的好处,比如3.3V信号可以直接送5V的TTL输入
2、1K上拉,都是有钱人啊,5V/1K=5mA,如果是线性降压,这都是额外的功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