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o口上的电阻如何确定

楼主:
如下图,我在确定io口上的限流电阻时不知道如何计算,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在0.5mA左右,但我不知道是用io口的电压计算还是它的最大输出电流计算。虚心向大虾请教!!

楼主(2009-08-19):
为什么没人回答我呢?

网友A:
你没有说明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也没有说明单片机电源电压。

网友B:
也可以把三极管换成mos,就可以省掉电阻R1了

网友C:
我想的是把R1放在射极,用io口的电压计算,则知道了基极电压,由基极电压减去0.6~0.7V的压降,得到射极的电压,射极电压除以R1得到射极电流,再射极电流约等于集电极电流。貌似所有参数都能计算了。

网友C:
以上仅为个人理论计算,仅供参考。。。。  本人菜鸟。。。。

网友D:
这个首先要查MCU的手册,看MCU的输出电路结构,多数MCU的IO是不能输出强上拉电流的,IO必须是推挽输出结构才可以,计算须有这个前提,然后将VCC减去一个PN结压降和内部MOS导通压降(实际上可忽略)用欧姆定律计算,Ib根据三极管饱和导通条件取得或者是楼主希望取得的0.5mA。

网友E:
三极管电路分析,你E接地,那么B极的电压是0.6V左右,取0.7V,C51是5V供电,所以电阻上电压是4.3V,B极需要0.5MA电流,那电阻是8K左右,这么小的输出电流51的IO口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其他口使用的电流比较大,那就在口上接一个10K上拉电阻,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你这个电电路是干什么用的,如果做开关的话只要使放大倍数和基极电流的积比三极管C极的最大工作电流大就可以满足条件,回到你的电路的C极,最大电流是5V-0.7=4.3V,最大工作电流就是4.3V/R2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导!!!!受益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