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在网络通信中怎么传输结构体中的全部变量值?

楼主(2009-08-19):
我现在使用的是DM642,CCS3.3
我现在用NDK网络通信只会发送一串简单的字符串,
要是将一个结构体中的变量全部发送出去应该怎么办呢?
比如     struct man
                         { int     sage;
                           char    saex;
                           int       stature;
                          }
还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我对你说的不是很明白,不过我是使用TI公司LM3S69XX系列做网络的,不就是打包成TCP/UDP,然后再IP封装,再加ETH头,就可以交给网络模块发送了?

网友B:
如果双方大小端一样,把这个结构体当数组收发就可以了。

如果不一样,其中一方收发时转换一下。

楼主:
sufeng983说的没看懂,你说的“打包成TCP/UDP,然后再IP封装,再加ETH头”是什么意思?能否举个例子,写两句程序?
mohanwei 说的发时转换一下是什么意思?

send(slisten, &man, sizeof(man), 0)  这样可以吗?
我用的是TCP/IP 协议?

网友C:
你用LM3S,搬IAR下的DEMO吧,里面有LWIP

网友B:
就是类似send(slisten, &man, sizeof(man), 0)。但是注意双方大小端都要一样,不然其中一方就要手动转换。

楼主:
请问你说的“大小端一样”什么意思?

网友B:
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房事不决问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