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问如何提高电子技术的动手实践能力?

楼主(2009-08-19):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大学刚刚毕业,目前在一所学校内当老师,主要教电子类的课程。对于电子方面的理论知识还好,动手实践方面我就一窍不通了,学校的实验仪器都是教学用的实验台,和实际差的比较远。我想请教一下,如何提高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特别是模拟电子的动手能力?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好,我也是一个新手,不同的是我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很多东西也不懂,可以交流一下,我觉得只能在有具体工作的时候才能进步,压力逼着你不停的学习,尝试,当困难期过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自己的一点感觉.

网友B:
困难时进步的前奏。

网友C:
动手,是一点点进行的。时间长,积累起来就多了,本领也大了,OK

网友C:
不要把那些所谓简单的问题看得太简单,动手起来才知道不简单的

网友D:
嗯  实际的东西  在学校学不到啊

楼主:
我是楼主,回二楼的,我在大学学了1年的电路基础,1年电子技术,不过考完试都还给老师了。现在拿出当年的书看,很多内容都是理论性太强,最近我买了一套《晶体管电路设计》,感觉实践性很强,能够触类旁通,而且书上的所有电路图和波形图都是通过实验得出的,数据可靠。我打算买套电子工具,根据书上的电路图自己动手做一做。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方法,不妨介绍一下。

网友A:
实践和理论是不能分开的,是个反复的过程,入门阶段可以做一做<<晶体管电路设计>>,但是我看现在很多的应用都是模块化,集成化了,而且软件和硬件也分不开了,可以买一个开发板,上面有一些简单实际的电路,而且还可以联系一下软件,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网友E:
同是新手,还没有出去工作,不过马上了。。。应该就是在实践中滚打吧。前几天我对着电路图看做好的电路板,收获还是不小的,学校里讲的全是理论。。。。。你现在是老师?那主要还是教学 啊,业余应该可以自己顶个项目,然后自己做!!或者看看网上的东西,然后自己思考新的思路,然后做。。要是能接触一下实际的电路板就好了。

网友F:
我觉得 动手能力都是在 理论 的 带动下 去多做 都好了咯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帖,特别是8楼和9楼的。在学校教学理论性太强,翻来覆去还是那一些东西,广度倒是铺开了,什么都讲,就是深度没有,比电子公司差得多了。学校工会活动比较频繁,老师比较浮躁,很难钻研。不过还是很感谢大家的意见,请问一下,哪种类型的开发板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