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2009-08-19):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图中布线的不合理之处。没有连线的焊盘都是用作固定的。

网友A:
布线方向要有规则,要么是水平的,要么是垂直的,布线时按空格键可选择方式。

楼主:
布线不是越短越好吗?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啊,就四根线?

网友C:
是5根线,而且是高压,3.8KV

楼主:
是电光调Q的电路。高压能这样子放在线路板上吗?高压是输入线,我不知道能不能用接插口输入高压,所以只是用耐高压的导线从插头直接连到线路板上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D:
怎么线都是斜的啊?

网友E:
有些线是不是还应该加粗点呵呵

网友F:
太乱了,走线没有规则

网友G:
亮点之间走直线,学习到位。

网友H:
虽然不按套路出牌,但按这块板的作用,至少这样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I:
既然是高压的话,那线就更应该加粗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