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34063的问题

楼主(2009-08-19):
大家好,小弟遇到一个问题,用34060降压时,做EMC实验传导和辐射时总是通不过,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应注意哪些问题。多谢

网友A:
注意PCB布板以及储能电感、滤波电容的选择。不过34063的工作频率比较低,技术过于老旧(1970S末的东西,比这里的很多网友都年长),EMC品质控制需较强的综合能力才能搞定,实在不行换用新型号的DCDC芯片,只是价格稍高些罢了,可以选国产的来控制成本。

楼主:
多谢!
我再看看电感和电容的参数,公司很多产品用的都是34063,要是换芯片的话很麻烦,最好还是直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