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大虾指点

楼主(2009-08-19):
请各路大虾指点布线的不足之处输出为Vo和GND
没有连线的焊盘都是用作固定的。谢谢帮忙。

网友A:
底层尽量走垂直的线,然后45度转弯

楼主:
布线不是尽量走短吗?

网友A:
走短是走短,这只是大体的原则。
你现在是元器件少,多的话你这样走线不是占了很大的空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