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算放大器工作在单电源状态时。。。。。。。

楼主(2009-08-19):
请教:运算放大器工作在单电源状态时的计算方法

网友A:
你要计算什么?
计算空气?

楼主:
计算同向与方向输入时输出与输入的关系

楼主:
反向输入时:uo/ui=-RF/R1?怎么会有负的电压?

网友B:
由于供电的限制,不会出现负电压,所以不能算深度负反馈,也不能用虚短虚断,也不该这么设计。

网友C:
和双电源一样,只是一些运放的输入输出达不到电源的两轨,使用时要注意。

网友D:
单电源时应该这么设计,芯片的GND引脚接电源地,信号的参考地使用VCC/2,也就是参考信号浮地

网友E:
反向输入时:uo/ui=-RF/R1?怎么会有负的电压?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时应该这么设计,芯片的GND引脚接电源地,信号的参考地使用VCC/2,也就是参考信号浮地

------------------------------------------------------
结合4楼和7楼,
4楼的公式可以改为
(Uo-VCC/2)/(Ui-VCC/2)=-Rf/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