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工作点的问题

楼主(2009-08-19):
有这么一道题,如附件电路中BJT的β=50,试求静态工作点。
答案是Ib=20uA,Ic=1mA.
我算不出来,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其中R1=150K,R3=5.1K.

网友A:
Uc=Vcc-Ic*Rc
Ib=(Uc-0.7)/Rb
Ic=βIb

楼主:
谢谢!我算过了,可是和答案对不上,而且这个电路好像有点特别,你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B:
Uc=Vcc-(Ic+Ib)*Rc
Ib=(Uc-0.7)/300K
Ic=βIb
仿真看看了

楼主:
谢谢!
怎么仿真呢?我不知道哪种三极管放大倍数是50.
请指教。

网友C:
把电容去掉就很简单啦
Ib=(Vc-0.7)/300K
12-Vc=51Ib * 5.1k

楼主:
算出来了。我发现我实在是太笨了!
谢谢大家。

楼主(2023-01-14):
我算的等于6.75,你是四舍五入了。

网友D:
vbe=0.6V,以IB为自变,ic=50ib列出电压方程,即可算出,静态IB,算出IC,算出VCE、

楼主(2024-09-04):
仿真结果如下。可是有个问题,R1,R2没有接在基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