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压保护问题

楼主(2009-08-19):
本人想设计一个市电过电压保护的产品,电压值为280V±5%,我想问一下这个保护在行业中有没有时间的要求。比如是0.1秒内、0.5秒内或者是0.8秒内。

先谢了。

楼主:
这论坛更改了后好像不好用了,
怎么都没有人回复一下啊.

网友A:
作为电压保护器,一般认为响应时间越快越好,由于电力线路源端的内阻都十分的小, 常见的电压保护器都是并联式,需要与熔断装置配合,在过压时,将熔断器熔断,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如放电管+熔式,一般作为雷击保护

而短脉冲式的突波,一般可以用压敏电阻, TVS等来吸收, 响应时间达到10^-9~-12(秒)

对于交流线路而言,目前的做法有检测峰值电压或整流后的平均电压,采样电路的响应被限制在交流电的半个周期以内,故而最快可做到10mS

网友A:
不同的负载,对保护器的响应时间要求不同,如热惰性比较大的电热器件,0.8S可能不会有大碍,但对于电磁器件而言,两个周期的过压,就可能引起磁路饱合,引起过流发生故障

楼主:
我的产品就是用在断路器上,用在家里电源刚进来的总开关上,如是0.8s,是不是家里的家用电器是不是很多都烧掉了。

网友B:
我的产品就是用在断路器上,用在家里电源刚进来的总开关上,如是0.8s,是不是家里的家用电器是不是很多都烧掉了。
引用 楼主:

0.8s无论如何是太慢太慢了

受到警告 7

网友C(2009-12-12):
0.1 国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