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上没并口的同志们注意了

楼主(2009-08-19):
由于主机上没并口,所以想扩展一个,走了几个弯路。

第一次是买了一个USB转串口,当时买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直接问那卖线的,能实现和电脑后面那个并口一样的功能就行,他说便宜的不保证,力特的贵肯定行。于是就买了,结果只能接打印机。

第二次在网上查了资料,知道买PCI卡肯定行,去买了一张,插到电脑上,装驱动,果然可以,出现了LTP3,并且可以改标号,如改成LTP1,LTP2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软件找不到,有些软件能找到这个并口但是用不了。给芯片生产厂家打电话咨询了一下,分析原因是:“我们这个卡是PCI的,你访问的时候要去访问PCI卡地址,通过这个地址控制并口的动作,PCI卡的地址是操作系统分配的,你用的软件没有去通过PCI去驱动并口,肯定不行”。哈哈,这种通过PCI地址来访问并口的软件应该不多。最后他们给出的结论是看板子上用的什么芯片,只有CH353的芯片还有办法修改,其它型号都不行,修改办法是按他的要求短接几个地方,叫我自己动烙铁,呵呵。  结果拆下来看是350的,还是只能接打印机。

     大家有成功案例吗

网友A:
有的主板上有并口,只不过没引出来,我有几个同学都自己引出来的。

楼主:
等等,我到网上查查,查到之后马上动烙铁

网友B:
有USB转并口的转接器啊,电子城就有现成的卖

网友C:
没并口是头痛,遇到要并口的,俺都用老本本干活。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省吃俭用买个USB的开发工具。

网友D:
usb通讯,数据是打包(定时)发送的,而并口可以直接(实时)控制口线电片——这就是为什么有些USB转并口无法连接开发工具的原因吧。

网友E:
IBM的T22,T23,PIII900-1.2G慢是慢点,做开发还是可以的,什么都全,就是USB口少点,才一个,我就是用这个,目前市场上才几百RMB,很好用,我早买的,用了几年了,很好用

网友F:
"通过PCI地址来访问并口的软件"有哪些?

H-JTAG 算不算?

网友G:
关于这点,台式机还是有优点的....

网友H:
0x378直接访问并口的不好,用LPT1/LPT2访问的可移植性就很好。
前者在主板自带并口没问题,后者主板并口或者PCI并口都可以。

楼主:
呵呵~~  看来并口并不落伍,我代表电子工程师强烈谴责主板生产厂家取消并口举动~~~  就为了省几块钱,害我们花那么大精力搞~~

我主板上并口引不出来,不过硬件能检测到。
并口卡一定要买一张,USB的开发工具不通用,开发AVR的,开发ARM的都用到并口。

哪位研究一款出来,我订购5个~~~

网友I:
新主板上也是有并口的,只不过没有DB25母座引出而已。它们一般通过双排插针的方式存在主板上,买一块并口挡板引出即可,电脑城的人会知道的。

网友J:
我用PCMCIA转的.用的还不错.不过第一个已经坏了,现在买了第二个了

网友K:
不够折腾的,几百元买个有并口的主板得了

网友L:
一直用我的T41,找不到换机的理由了,新出的本子都没并口,转接比较麻烦

网友M(2010-01-10):
15# ziranren 我打算买了个PCMCIA转串并口的,希望能够把并口的JTAG用起来。。

网友N:
pcie的也是可以用的,只是价钱稍微贵一点点点点点

网友O:
目前的台式机主板上还是都有串并口的,除非是山寨版偷工减料,只是不少主板需要自己外接接口。串并口是附着在AT总线上的,用PCI和PCIE扩展会存在兼容性问题,PCMCIA接口在设计时仍是AT总线时代,所以可以实现兼容性扩展,现在笔记本的PC卡接口是PCMCIA的增强型,上对下兼容,故也可扩展出原生的串并口,但因专用芯片早已停产,现在的PC卡串并扩展卡很多都是用USB芯片转出来的,这种东西自然都是骗人的。

网友P:
咋谴责主板厂家来了.            最好的办法是IC厂家和编译器厂家提供USB接口的烧写和调试工具.其实硬件成本也不会贵,应该各种调试器基本上都100块硬件成本够了,在搞设计环境时就统一规划进去的话.      并口省钱?对学生差不多,对搞开发,100,200块调试器烧写器公司难道买不起.为省钱非去用并口.

网友Q:
之前买本本的时候  专门为并口买了IBM T42
一直在用这个    也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