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地与保护地,连接耐压多大的电容

楼主(2009-08-19):
(无正文)

网友A(2010-01-05):
为啥不用磁珠呢?

网友B:
高频接地,1nF/2KV

网友C:
材质有什么要求吗?
能解释一下原理吗?

网友D:
你看一下AC-DC中的X电容和Y电容就差不多了解大概了把。

网友E(2010-03-19):
应该还要并联一个电阻吧

网友F:
串联两个Y1电容

网友G(2010-05-27):
接一个Y电容就好!

网友H:
-_-b,没有具体安规要求,emc要求,没法选!

网友I:
你般我也接 1nf 2000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