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数字示波器功能定位

楼主(2009-08-19):
换句话说:大家希望它有哪些功能,大家先讨论,稍后发一个投票贴看看。
讨论议题:
1、硬件成本大多少较合适?
2、可扩展性和性能指标哪个重要
3、大家补充。。。。。。。

网友A:
1)成本最好在1k以内吧,硬件学习成本太高的话,让人望而却步;最好以“需要无产阶级省下几个月的饭钱”来衡量。。
2)如果第一台以复原以有的DIY作品为目标的话,似乎达到或超过原机的性能指标就可以了;扩展性可以在设计新机的时候再添加进去。
个人意见,呵呵。

网友B:
哈哈,测量高压。。。

网友C:
带宽: 20M模拟差不多了,大部分应用都可. 10M 也差不多够用
FFT;
最好是双通道
足够深的缓存,最好能到1M以上!
触发开始只有边沿也没关系,但留好其它触发的接口
硬件测频
一些必要的自动测量功能: 频率,Vpp,rms之类的
后期可考滤加入串行分析功能.

网友C:
在波形显示更新率方面,前期可只做到DSO,  后期可考虑做到类似DPO的效果.
模拟前端建议使用专用芯片,虽然贵,但性能、开发难度都小不少。 自已用运放搭的话,信号完整性是个大考验!
其实做这个最关建有3块: GUI 、采集、 计算
后面功能完善后:采集部分需要注意的就是深存贮和高更新率平衡或是兼顾、触发、硬件绘图!

网友A:
测量高压,要不就配套把示波器的高压表笔也捣鼓一套出来。。
要是能支持浮地测量就更好了。

楼主:
在波形显示更新率方面,前期可只做到DSO,  后期可考虑做到类似DPO的效果.
模拟前端建议使用专用芯片,虽然贵,但性能、开发难度都小不少。 自已用运放搭的话,信号完整性是个大考验!
其实做这个最关建有3块: GUI 、采 ...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好的模拟专用芯片,推荐推荐,模拟这一块正头疼呢.

网友D:
20Msps,32M以上深度

网友C:
LMH6518
AD8370
其中LMH6518的功能更好一点儿!

网友E:
是不是可以考虑买个二手的,拆开看看,泰克、安捷伦十年前的示波器现在都还在用,刚开始,可以学一下人家的技术嘛!

网友C:
不过LMH6518贵且不太好买,  零售需要120左右一片吧! 买了多了倒是可以便宜, 传说中到了100片的采购量的话就便宜多了!

网友C:
人家用的都是专用定制芯片,保证你连查都查不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看了一下LMH6518的相关资料,的确很不错,很方便.

网友F:
合适的铝壳.
模块化,分成几个板,接插件拼合叠加.
尽量高度集成,紧凑,比如模拟这样的,比如选模块多的MCU.
业余下不需要太高性能,需要的是多功能.可以多用.   比如至少2通道的功能比较灵活的示波器可以对比进和出信号,12位逻辑仪可以测个最低8位总线+控制线,.............
上位机用插件方式,可以分析各种协议.每个人去开发相应插件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