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RCT6 串口1 ISP 连不上

楼主(2009-08-19):
目前在用STM32F105RCT6 ,在调试串口1的ISP。
一次也没连上。

描述一下状况:0)系统电源波形稳定
              1)外围电路除串口1全部去掉,外部晶振去掉,外部加一个复位芯片
              2)FLASH loader采用V2.0.0最新版本
              3)BOOT0   1    BOOT1   0
              4)在BOOT引脚调到下载模式时用示波器查看复位管脚,一直存在一个28us的低电平信号,
                如果将外部专用复位芯片拿掉,情况相同;在BOOT引脚调到正常运行模式时,复位脚正常高电平。
                这个低电平周期用示波器看不出来。
              5)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有的时候stm32f105回答0x1F,查看文档,0x1F应该是NACK,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一天可能就会出现1次。 很是郁闷。同样的电路stm32f103就没有问题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香主,帮忙看看吧

楼主:
没人响应~~:'(

楼主:
怀疑是工程样片 ,bootloader没有烧进去

网友A:
用我的mcuisp试试看。
如果有问题可以跟我联系,有空的话可以帮你解决一下。
上次有个用107的兄弟,联系我很快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根据我们用F107VC的经验,
在F107VC上,只有串口2(PD5、PD6)才可以进行bootloader,串口1上没有反应。
有空再试一下RC,看是怎么会事。。

楼主:
现在用H-JTAG总算把程序下载成功了
mcuisp的软件很好用
现在官方的FLASH loader 扔了

网友C(2010-05-07):
...我用F107RC...也不行....!!!

网友D(2014-08-18):
您好,我这边是专做ST单片机这块的,如果有需求到这方面可以随时联系我,给您最好的价格;QQ395877987;手机:15112252993!谢谢

网友E(2015-11-30):
rojum32 这个人就是扯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这边是专做ST单片机这块的,如果有需求到这方面可以随时联系我,给您最好的价格;QQ395877987;手机 ...

你扯淡都都不会扯,,明明就是个倒卖的,还说自己用,,最讨厌你这种人了

网友F(2022-06-25):
引用 网友A:
用我的mcuisp试试看。
如果有问题可以跟我联系,有空的话可以帮你解决一下。
上次有个用107的兄弟,联系我 ...

你好,请教下 我的这边有个STM32F103RCT6芯片 JTAG 和 SWD下载运行都正常,就是ISP一直下载不了,进入不了ISP,  boot0 = 1 boot1=0 复位 也无法进行isp下载,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2024-03-04):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H: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I: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J: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K: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L: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M: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