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2009-08-19):
已知β=50,求电压放大倍数。
静态工作点已算出,Ib=20uA,Ic=1mA.
电压放大倍数为-86,但我不知如何算?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请高人指教,现身!
:funk::funk:

楼主:
不要光路过,要支招啊!

网友A:
菜鸟只有路过的份儿。。。:lol

网友B:
lz还是自己看着办吧,不过,也不要过于依赖答案,因为模拟电路这个东西,都是工程计算,人家忽略的地方和你不一定一样

楼主:
楼上的不要说风凉话,不支招就拉倒。

网友C:
还有条件吗。。
是不是漏了负载电阻。。。。
觉得-86是带负载时的放大倍数

楼主:
没有其他条件了,真郁闷!

网友D:
我看你的电路画了交流等效通路;这是典型的共射极放大电路。

输出负载是R2和R3的并联,约Rl=4.9K;
R1在等效电路里一端接基极,一端接地,不影响放大倍数的计算;

Au=-βRl/rbe=-50*4.9/rbe
rbe=rbb+βUT/ICQ=rbb+50*26mV/1mA=rbb+1300
rbb是三极管基区的体电阻,这个应该作为已知条件给出,一般的值是几百欧姆;

我计算了一下,要得到-86的放大倍数,rbb需要约1.5K欧姆,与一般的值差异较大。
两种可能:
1)我得计算有问题;
2)你提供的-86的放大倍数有问题;
一家之言,仅做参考。

楼主:
谢谢!我现在也觉得答案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