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地与保护地,连接耐压多大的电容

楼主(2009-08-19):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电容即可,防雷击或现场有较高电压的感应源时,应采取其它相关手段对付,靠电容是不行的,但这种情况下要求电容有一定耐压,此时可用安规电容。

网友B:
该电容是否为共模滤波电容?主要是滤除地线上的共模噪声!

网友A:
不是共模滤波电容,有时这么做是为了给高频干扰信号提供一个地回路,以均衡其导致的地电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