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ICP烧写时,软件经常提示通讯出错

楼主(2009-08-19):
我用华荣汇的ICP烧写时,软件经常提示通讯出错,是什么原因啊?烧写器也没外壳,能不能配个,并且加上烧录引脚说明?

网友A:
烧的是什么芯片啊,打电话跟公司问一下吧。现在软件有新的了

楼主:
谢谢,我烧录的是LPC901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B:
请留个邮箱吧
我把新版本的软件给你传过去你试下

网友C:
回3楼,你可以从http://www.foric.com.cn/sysframe.asp?id=197 下载icp.exe.rar更新你的ICP软件,
旧版的ICP对LPC901支持不好。

网友C:
ICP编程器         LPC9XX引脚

GND ----------------------GND
PDA -----------------------P0.4
PCL -----------------------P0.5
RST------------------------RST
VCC-----------------------VDD

楼主:
:P下载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硬件上干扰的问题,建议你断电后再上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