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的用户部件ID可以用作加密信息么?

楼主(2009-08-19):
dspic33的用户部件ID可以用作加密信息么?

网友A:
如果可以用应用程序读出来,那就可以

楼主:
可以通过表读指令来读取,问题是这个可以编程时自定义的用户部件ID,能否被别人轻易地获取?

网友B:
针对MCU产品,加密的目标是防止其大批量无障碍复制产品,所以被获取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加密算法。

网友C:
如果用户可以设置,而不是厂家固化,则没有防复制这方面的意义。

网友A:
如果用户可以设置,而不是厂家固化,则没有防复制这方面的意义。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是用户设置的,既然是部件ID,这应该是CHIP的出厂唯一ID号码,能读就可以。

使用一个很隐蔽的设置程序能设置进去一个数字和它对照就可以起到简单的加密作用和防复制作用。

楼主:
这个用户部件ID(FUID)有四个字节是可以自定义的,但是可以随意读取
即便是FLASH只读保护,依然可以读出FU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