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使用内部上拉电阻的疑问?

楼主(2009-08-19):
看了M16手册上对I/O端口的说明,其中说设置DDXn=0,PORTn=1,PUD=0.就可以使用内部上拉电阻了。既然可以这么用,那么在使用按键电路,低电平有效的时候,就可以用内部上拉,为何还用外接上拉?
     曾问了一个网友,他说,内部上拉电阻小些,抗干扰不好,如果按键需要外接线还是有外部电阻好些。
      所以请问一下BBS友人,AVR设置内部上拉的目的何在?对于外部上拉和内部上拉又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
没有人来回答,自己顶上!

网友A:
自己的经验,为了开机可靠,瞬间状态确定,就要使用外部电阻

网友B:
在使用按键电路,低电平有效的时候,使用外接上拉是多此一举。

网友C:
用的64内部上拉做按键,使用没看出什么影响。
如果怕不可靠,软件加些限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既然如此,可否说下原因?

楼主:
还是自己,搞个仿真测试一下!

网友D:
内部上拉是一个阻值比较大的固定电阻。
在强干扰场合,或引线比较长的情况,外加较小阻值的上拉电阻,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E(2013-05-11):
技术总监awey说的很有道理,我对这个深有体会。我做EMC的时候,有干扰的情况下,按键会被误触发。再接一个1K左右的上拉电阻,和单片机里面的相当于并联,这样的话电阻小了,电流就相应增大了,电流大,抗干扰就强。这是我的体会,各位还有什么高见?一起交流

网友F:
我也感觉做按键时内部上拉不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感觉做按键时内部上拉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