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关于鼠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19):
鼠标有自动待机功能!?
特别是一些无线鼠标都这样,省电嘛
点一下鼠标应该就可以了把。。。

网友B:
应该是光机式鼠标吧,拆开,将滚轮、导杆上的污垢清除即可。如果是光电鼠标,估计是接触不良,拆开检查焊点。

网友C:
光电鼠标也有这种现象的。换鼠标垫试试看。

网友D:
要么进入节能模式了,要么就是线有问题

网友A:
鼠标老是时不时定住,需要很用力的晃动才重新能用。究竟是中了什么毒了?怎么解决?
引用 网友E:

哈哈,经鉴定:楼主的鼠标属于智能欠揍型,也就是白话说的:揍一次好一次,不揍就变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