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判断某个ID的DS18B20是否在1wire总线上?

楼主(2009-08-19):
请问:怎么判断某个ID的DS18B20是否在1wire总线上?

网友A:
如果你知道次id的话可以在程序里做匹配id  ,这个方法不好。
还有就是用 搜索命令(听某个高人说 用的是二叉树的方法)
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09-11-04):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