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查线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19):
下图是个电子查线器。A是感应电极片,当它靠近220V交流
电源时,它就能感应到微弱的交流电信号,经VT1~VT3放大后,
就能驱动8欧低阻耳塞H发声。
VT1,VT2组成复合放大管,VT2集电极输出后又直接耦合到
VT3的基极进行放大。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该电路不能用阻容耦合放大电路?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Q1就是VT1.

网友A:
可以,只是电路复杂点。
这个电路也有问题,R1参数不好确定,VT2可能一直导通,
而且VT3的基极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谢谢!
书上为什么说不能用阻容耦合呢?
其他高手还有何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