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匠人搞夜话,俺来发个梦话。。

楼主(2009-08-19):
偶一日做梦:
      一只棕熊,扛着两根红萝卜,到山上摘橙子,路上看到黄世仁在揍一只绿毛乌龟,龟泪言:“俺啥都不知道,俺只看见,一只蓝皮鹿,驮着紫气缭绕的老头子在天上挥,那老儿一边扛着把灰耙,一边喝着白酒,往黑洞里挥去了。。。

楼主:
其实不是梦话,是俺编的。。
这个。。跟电阻有关。。:P

网友A:
看出来了,啊哈哈哈

网友B:
原来是电阻色环口诀啊,赞一个,给你加酷!

1棕:一只棕熊,
2红:扛着两根红萝卜,
3橙:到山上摘橙子,
4黄:路上看到黄世仁
5绿:在揍一只绿毛乌龟,
6蓝:龟泪言:“俺啥都不知道,俺只看见,一只蓝皮鹿,
7紫:驮着紫气缭绕的老头子在天上挥,
8灰:那老儿一边扛着把灰耙,
9白:一边喝着白酒,
0黑:往黑洞里挥去了。。。

网友C:
太有才了!!!

网友D:
原来如此。。

楼主:
要不大伙儿再想想,怎么把表示阻值精度的那一环给编上去,嘿嘿。

网友E:
哈哈,真有意思!

网友F:
真够搞的...

网友G:
说真的,老x不太认同这样牵强附会的“联想**法”,因为实在是太牵强了。

对于“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这样简单固定的10个字符,老x一向的方法就是强记,用心去念10遍、20遍、30遍...  形成条件反射,一辈子想忘都忘不了.

比如LZ的口诀,我要记住什么棕熊、蓝皮鹿、老头的颜色等,我还不如强念那10字的咒语,10秒钟就可以
念得滚瓜烂熟了;P

在比如说π,老x小学时就把课外书上找到的100位强记下来,也是同样的方法,记得数字去推故事“山巅一寺一壶酒”当然容易,但要我记下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字我觉得肯定会更困难些,因为没有特别意义的细节往往会记不住啊~

比如我们数数:123456789十,是很自然而然就能顺口就数出来的;而不是先记下“一儿上寺屋漏骑马就死”啥的
(呵呵,上面“一儿上寺屋漏骑马就死”是老x临时编凑的“故事”,不知是不是首创呢?;P)

网友G:
当然,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不同人肯定不能一概而论
选择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就行了

PS:
LZ的故事(梦)还是很好玩的,果然和梦一样内容丰富,却又没有逻辑:lol

网友B:
一儿上寺屋漏骑马就死——这个很不错,适合老外来速学。

楼主:
是啊,这个俺还是同意老X的看法的。
编口诀这事儿,不到万不得以俺也是不用的,除非碰上要把pi背到小数点后成百上千位那种烦人的活计。写这个段子纯属娱乐,呵呵。
匠人大叔,这样让老外学汉语也够费劲的,应该像这样,用人家的母语。。纯正啊。。
/*-------------------------------------------------------------------------*/
Dear Tim;                                                     //第二天
shall by too dull doll by too jack won;         //小白兔到大白兔家玩,
dolphin long can Jim shall by too low;         //大灰狼看见小白兔了,
shall by too when dull low, doll car low;     //小白兔闻到了,逃开了,
dolphin long doll Ham Eason;                     //大灰狼大喊一声
"more power!”                                           //“莫跑!”

网友H:
都魔怔了

网友I:
我站在xwj那边,其实根本不用那样子编写一短话!
一棕,红孩儿(2),橙衫(3),狮(4)子王,落(绿)伍,难(蓝)留(6),妻(7)子(紫),飞(灰)吧(8),白酒(9),黑洞(0就像个洞)。
网上看到的,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