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20MA 输出的电路

楼主(2009-08-19):
一个抄板电路如图,输入接的是光耦的输出,光耦输入接单片机,单片机输出一个占空比可调的方波,Q1的输出为4-20ma的电流.有几个疑问:1)电阻R7,R8,C1,C5是做什么用的? 2)电阻R3是不是应该为250的,但原来的电路板上确实是3K的,核对过了.为什么?
请哪位高手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你12V电源,3K采样电阻
就算负载0R,最大电流才12/3K=4mA,还没算Q1的压降
要算这个电阻,首先必须知道PWM输出的电压范围(滤波后)
还要根据电源电压和负载电阻大小来验证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PWM的波形经过光耦之后高电压5V,低电压大约0.35V,我也觉的不应该是3K,但原来的电路确实是这样的,输出我也量过的

网友C:
抄错板了

楼主:
贴片标志"302",我现在手上还有电路板的照片了,可惜当时没拆下量下电阻,请问谁知道电阻R7,R8,C1,C5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302?贴片电阻?
30*10^2 = 3K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