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加了外部看门狗之外,J-FLASH无法烧入程序

楼主(2009-08-19):
考虑到生产工艺的因素,STM32F103VE准备先贴片,后烧入程序。今天试了一下,在外接了看门狗之后程序竟然无法烧录,晕倒,断开看门狗后烧入成功;请教各位高人,在板子不增加跳线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提示以下错误信息: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6 compiled Jun 30 2009 11:04:04)
- JTAG speed: 1000 kHz (Fixed)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4000 kHz (Fixed)
- J-Link found 2 JTAG devices. Core ID: 0x3BA00477 (Cortex-M3)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Auto programming target (65848 bytes, 1 range) ...
- Erasing affected sectors ...
    - ERROR: PC of target system has unexpected value after checking target RAM. (PC = 0xFFFFFFFE)!
---------------------------------------------------------------------- Registers -------------------------------------------------------------------------------------
        PC      = FFFFFFFE
Current:    R0   = FFFFFEED,    R1   = 4800D4B6,    R2   = FC76178E,    R3   = 93E8155F
        R4   = FDFFFFFF,    R5   = 9FFFFFFE,    R6   = 3AB85A9F,    R7   = D1CF523E
----------------------------------------------------------------------------------------------------------------------------------------------------------------------------

    -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 ERROR: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网友A:
在程序烧录的过程中,外看门狗得不到照顾,当然要频繁咬人,J-FLASH如何能安心工作?

在板子不增加跳线的情况下,好像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B:
我觉得还是设计问题,应该JTAG优先级最高,进了JTAG后程序是不运行的,RST当然也是无效的。

网友C:
用IAP是唯一解决之道。

网友C:
或者还是ISP,但用我的EP868手持编程器,我可以为你写专门的ISP固件,处理这个看门狗问题。
以人头郑重保证:无法解决问题,双倍退还购机款!

网友D:
我很敢兴趣,如何联系什么价格呢?

网友C:
请到www.mcuisp.com获取联系方式。
价格可到淘宝查看。
谢谢。

网友E:
在不多花钱的情况下,断开看门狗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增加跳线还是比较麻烦,生产工艺不大好控制,容易出问题,我们板子生产和程序烧录都是在外协加工厂那边完成的。
用ISP升级还是要涉及到跳线的问题
IAP升级产品已经有这个功能,生产的时候能用IAP就没有上面的问题了
实在不行只能是先烧片子后贴片了!
支持3楼XWJ观点,之前用AVR、飞思卡尔等片子在外接看门狗的情况下用JTAG烧录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F:
很难理解,为什么要用外加的狗狗?STM32的狗不好用?

网友C:
外狗的可靠性还是要高一些些。

网友A:
STM32的两条内狗加在一起可比外狗强悍很多

哈哈,STM32的两条内狗加在一起可比外狗强悍很多哦,可靠性也是毋容置疑的。

另外STM32的模拟看门狗,更是外狗所没有的功能。

网友C:
个人也非常信赖STM32的内狗。以及其内部的复位电路。
不过由于外狗在物理上独立,还是会有些作用。
香主的模拟看门狗是指、、、?ADC的吗?
我咋没注意这玩艺呢。

网友F:
香主说的是那个电压检测复位吧?这个是不错,可以省了个复位芯片.

楼主:
之前用别的方案使用内部看门狗静电测试时都出现过被打死的情况,所以一直对内狗不太放心。STM32的方案是外狗+内狗同时使用,肯定没问题了吧,呵呵。

网友G(2009-12-10):
要在ISP的时候使用外狗无效或喂外狗就可以了。 可以用电子开关或专用下载线产生脉冲喂外狗

网友H:
我觉得还是设计问题,应该JTAG优先级最高,进了JTAG后程序是不运行的,RST当然也是无效的。
引用 网友B:

可惜,STM32的FLASH模块没有专门的JTAG接口,要烧FLASH,就只有靠在RAM里运行烧录FLASH的代码。所以还是要运行程序的。

网友I:
只听说过仿真时看门狗不能使能,烧写的时候,看门狗也不能开?不会吧

网友J(2014-06-13):
用门电路把狗关一下,CPU管脚不配置时是输入状态,通过上拉,把狗关起来,CPU转起来之后才放狗

网友K:
也不用那么复杂,我现在用的107也是有外部狗的,不过我的外部狗的喂狗时间比较长,3S,所以下载没事

网友L(2022-08-26):
外部看门狗,一般都会有有一个使能引脚,在烧录的时候或者仿真的时候将其除能即可;
这估计需要结合你自己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