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匹配

楼主(2009-08-19):
有资料说功率放大器要设置输出阻抗为50ohm;因为一般运放内阻低,平白加上50ohm阻抗与负载50ohm阻抗匹配,这样负载获得功率就折半了。为了防止反射?天线这样做有道理,其他情况也需要加此阻抗吗?

网友A:
1,射频功率放大器不可能用运放;
2,天线的阻抗,是其输端端口的输入电压与输入电流之比值,即特性阴抗. 理想情况下天线是一个纯电阻,没有储能元件与源端发生能量交换,即不存在驻波.
3,阻抗匹配并不会将功率减半,注意不要受线性电路的概念影响, 丙类放大器的导通角很小,输出器件是电流源,而指定的电流源,在指定的负载下,具有某一个最大功率值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