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09-08-19):
本人想设计一个温度控制器,要求有超温断电报警和温度低于设定温度2报警加温,温控精度1度,但用LM324来做有的资料上介绍是成立的但做出来就不能工作,;不知道是我的电路做的不对还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帮忙,我愿付一定费用如有谁帮到我的话,我的电话:0760-22580922

楼主:
谁可以帮我设计请加我QQ:395644406

网友A:
这个不难的,买个温控仪就解决了,几百块钱。。。。

网友B:
首先要保证温度测量精度能达到1度,超温断电和温度调整就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反馈系统实现的。超温断电就不用说了,超过最大温度则系统断电。温度控制的方法就是温度低了则加热,温度高了则断开,最终会实现自动平衡在设定值上,就是反馈实现了

网友C:
用LM393做一个窗口比较器;然后加一个热敏电阻作温度传感器,作为输入信号;

网友D:
用单片机控制,用PWM和PID.

网友E:
你给多少费用,生产还是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