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一句:关于6N137

楼主(2009-08-19):
按6N137的方框图看,下图两种接法似乎都可以,不过实际上上面的接法不行,实测6N137的5脚和4脚的电阻是1K欧左右,无论发光端电压怎么样,HIN1均是3点几伏,这是为什么呢

第二种接法是可以的

不过我拿其他的光耦,像TLP521,似乎两种方法都可以

网友A:
建议你看看此光耦资料,第一种解法是不行的

网友B:
哪有这种接法啊?肯定不行,输出直接接5V能使吗?

网友A:
其他的也许行,这个不行

网友C:
都是不看手册的主

楼主:
不知道看那个公司的手册了,等效框图似乎和下面这个有点出入,想当然的按射极跟随器的形式接了,看来要多看几个公司的手册才行

网友D:
几个图都是相通的,简化率不同而已,输出结构都是晶体管,按晶体管基本电路的用法连接,只是前端处理电路需要单独供电而已。

楼主:
从内部图看,锁存器的地跟GND连在一起的,我看也只能接成射极共地的开关电路了,本来想接成射极跟随器那样子,使输入输出信号电平同相的

网友E:
第一种接法导致输出部分的逻辑电路工作电压不足5V,工作不正常,要知道,6N137的输出端可不止一个光电三极管那么简单的

网友F:
鄙人陋见:
是不是上拉和下拉的区别啊?

网友G(2013-09-19):
vcc 与 GND是供电啊。。。你怎么能用电阻串到GND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