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09-08-19):
我要设计一个电子温控电路,要求是:超温2-4度报警断电,热敏电阻开路或短路时报警,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加温,有关资说用LM324可以做到,但我试过不行,现将电路附图请各位高手帮忙说说不什么不行

网友A:
参考电压应该在正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