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zlg的手册不理解

楼主:
搞不懂,为什么电容不能大于10uf,那我要在芯片电源引脚加电容咋办,这电容不是跟输出端的电容并联的么?会影响这个电源模块的启动?

网友A(2009-08-19):
楼主可以先给它开膛破肚……瞧瞧里面都是些什么玩意~

网友B:
很明显,那个模块没做软启动,电容大了就启动不了了

楼主:
就这玩意   据说卖20多 零售

网友C:
解剖过其他牌子的,里面就两三极管震荡电路,加一个小磁环的变压器输出,成本不过3元,零售30¥

网友D:
有些是上电时候瞬间大电流,芯片会误认为短路而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