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等效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8-19):
有一个电路如下,我画出了它的交流等效电路。
不知对否,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2图左端R1,右端R2,R3.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等效电路画的没有一点问题,很正确

网友A:
但是最好去掉那个Rs和RL,不用做这样全面的假设,否则计算就没有办法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