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驱动 读和写的移位语句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楼主(2009-08-19):
// 函数名称 :uchar ReadOneChar(void)
// 函数功能 :DS18B20读字节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dat 读回的字节数据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
// 函数名称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函数功能 :DS18B20写字节函数
// 入口参数 :dat 要写入的字节数据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 dat>>=1;
    }
}

网友A:
不会拐弯!
读,你得先腾出位置吧;写,你得先用了才能丢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我还是不很明白。读实际上只读了七个比特啊,不是应该八个吗?能不能讲得再细点?再次感谢回复

网友B:
for (i=8;i>0;i--)
自己数,是7bit还是8bi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有效数据实际只移动了7次,是吗?读进来了8bit。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