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在线等,AD637输入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8-19):
该电路的输入回路中VIN是交流220V,其他的情况如图所示,为什么测量电阻R1两端的电压只有15V,AD637的高阻抗输入分压器该如何设计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不准,把电容增大试试。

网友B:
首先得明确你得外用表能否测交流,不过真很奇怪了。。AD637输入阻抗高的话,在和R2并联这么也不会超过200K OHM了,分压这么会这么小呢?

网友A:
楼主没在线等。赚积分嘞

楼主:
今天再试试大家的方法,有人说只接交流的火线,零线悬空的话,测得的结果就是我这种,不过我还没有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