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9-08-19):
图中U1是比较器,当脚6电平>脚5时,7脚输出负脉冲,然后它经过二极管加到2脚上。请问,此时二极管已经倒置,负脉冲为什么能通过?要是换成正脉冲呢,情况又是如何?
恳请各位大神指点!预谢啦。。。

网友A:
你可以这么考虑,

如果二极管一直是正偏,那么二极管等效于短路,
如果二极管是反偏,那么二极管等效于开路。

网友B:
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怎样工作的的,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C:
错误的或不合理的电路

网友D:
R1接错了,应该接到2脚上才对

网友E:
这个二极管,几乎什么用都没有。

网友F:
:) !首先LZ确定该电路在你所在的设计中正常工作?电阻的位置是否如LS所说有问题。而对于二极管负极为低电平时为啥二极管能导通的原因,最好是了解下运放的内部架构,了解了你就明白了!不要简单的根据集成运放的外形来判断,内部还有其他电路的。

楼主:
回复2楼:你好!为啥能够这么考虑呢?按照你的想法,7脚输出负脉冲就意味着二极管正偏,怎么解释呢?谢谢

网友B:
楼主应该把最终的结果给速大家,关心中

网友G:
这个电路可能不够完整,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