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频率问题

楼主(2009-08-19):
我最近在做直流电机的脉宽调制,用的是单片机89c52的定时器,我发现定时器的输出频率很低,在100HZ左右。而我需要10KHZ左右的频率,这该怎么办。我想还是用软件即时吧。有人用外部计数器,我觉得过于复杂了。

网友A:
为什么定时器的输出频率会低?一般是高不上去的。。。

楼主:
那我要高频怎么办

网友A:
那你定时器初始值大点了咯。

楼主:
不可以,这时出来的波形是不准确的

网友A:
软件问题

网友B:
可以试试用个带PWM的单片机,上10K不难,
现在这类芯片很好找。

网友C:
用定时器可以的啊。为什么高不上去?
16位的:你的频率为10K时,初值为1F9CH。完全可以的啊!
8位自动重装的:...........................9CH ,就可以的啊。

网友D:
回复楼上几位,定时器频率到10K是没问题的,但是那不代表PWM频率是10K,
PWM还有一个分辨率的问题,如果是8位PWM,即256级,那PWM输出频率只有10K/256Hz,即39Hz,
如果希望PWM输出频率20KHz,分辨率8位,那么计时频率要到5.12MHz,用软件肯定不能达到的。
如果想用软件输出,只能用折中的办法,
1,降低分辨率,比如降为4位,16级,分辨率降低,控制精度也会降低
2,降低PWM输出频率,比如将为10KHz或8KHz,但是PWM频率降低会造成可闻噪声问题
3,用优化算法,比如改PWM为PDM等
但是即使用4位分辨率,8KHz的PWM,计时频率还是需要128KHz,对软件也是很大的考验。
如果使用PDM方法,设置10%占空比以下和90%占空比以上为死区,那么使用40K的计时频率,
使用8位分辨率,在占空比为50%时,PDM输出频率为20KHz,
即使占空比10%和90%时,PDM输出频率也为4KHz。

网友D:
其实PDM更适合做音频输出用,因为音频输出电平大部分集中在1/2电平附近。
这时PDM的效果是最好的。

网友D:
PDM的产生算法非常简单,
以8位PDM为例,
设一个8位的累加器A,另外一个8位存储PDM的设置值W.
每个计时周期A=A+W,然后看有没有溢出,如果有溢出,那么输出为1,如果没有溢出,那么输出为0。